[求助] ERROR(SPECTRE-16041):Analysis was skipped duo to inability to operating point?

楼主(2021-03-25):
ERROR:Analysis was skipped duo to inability to operating point?求解答,谢谢!

网友:
有用理想器件吗 电路图或者tb 怎么设置的?

网友:
可能是找不到 converge point。。。
试试 power ramping 看

网友(2023-09-05):
解决了吗请问

网友(2024-03-28):
看error信息是tran仿真没有收敛,建议(1)先检查电路有没有接线错误或者悬空、高阻状态,解决一下;(2)然后仿真前设置initial condition,如果发现dc也不收敛的话给dc也设置node set;(3)放宽仿真精度reltol,增大maxsteps,cmin=1fF,APS那里选conservative试试;(4)有时候是仿真软件出bug,重启,稍微变动一下仿真电压、电流、温度(类似-40°C改成-39.9°C这样)再仿真试试。这两篇可以参考一下:https://blog.csdn.net/Clara_D/article/details/124144318 https://www.docin.com/p-1910387764.html?ss=x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