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匹配问题,不知道怎么画

楼主(2021-03-25):
对于我来说好难啊,不知道怎么画,没有公用的S端或者D端,我不知道画的对不对,一个LDO我搞了一个月了,还是没有什么进展。。。。

楼主:
电路图片放反了,不好意思、、、

网友A:
上面的和下面的各自匹配试试看

网友B:
不用太费脑子,听那些不懂版图的电路瞎指挥就好了。

网友C:
基本原则就是共质心。
从你的摆放来看,如果摆这么长一排没有问题的话,问题不大。
不过我劝你看一下你这个模块的宽度是多少,我怕你放不下。
再说一下电路的问题,这个电路的cscg管子设计存在问题的,hah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原则就是共质心。
从你的摆放来看,如果摆这么长一排没有问题的话,问题不大。
不过我劝你看一下你这个 ...

老板设计的,我也不懂,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和下面的各自匹配试试看

我确实是上面的和下面的各自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太费脑子,听那些不懂版图的电路瞎指挥就好了。

网友D:
如果说CD代表M67的话连线是有问题的,建议CDDCCDDC/DCCDDCC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CD代表M67的话连线是有问题的,建议CDDCCDDC/DCCDDCCD

方便讲解一下么?

网友E:
画出长条不是个好的选择啊

网友F:
这个看着应该是SOI 工艺的,是吗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着应该是SOI 工艺的,是吗楼主?

是的

网友:
那就好画了,应该用不着像你那样交叉匹配,不好走线。建议与电路沟通看能不能简单匹配就好。

网友(点评):
和电路沟通是正解,看看匹配的要求(轴对称还是交叉匹配,一般cascode管匹配要求不高,电流镜要看电路那边的需求了),还有看看是否需要加dummy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画出长条不是个好的选择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说CD代表M67的话连线是有问题的,建议CDDCCDDC/DCCDDCCD

这样摆连线会有什么问题呢?没看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方便讲解一下么?

从你的电路上看,CD两个管子是source共用,drain不共用的,你的版图上CD source drain全部都共用在了一起,与电路不匹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你的电路上看,CD两个管子是source共用,drain不共用的,你的版图上CD source drain全部都共用在了一起 ...

CD代表的是700uA那个线网上的两个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