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与w(小尺寸范围)相关

楼主(2021-03-25):
.18工艺下,仿真W<500nm下:
gmid和gmro与w  相关

网友A:
Sansen那本书上好像有讲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nsen那本书上好像有讲这个问题

那个是相关还是

网友:
我觉得完全不用纠结这个,这个只是W偏小的时候,实际w和填的w的偏差而已;
换个角度想想嘛,固定w,固定vgs偏置,m=2和m=4 gm/id 和 gmro 会不同吗?(当然LDE导致的差异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