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20的OA路径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21-03-25):
不知道这个OA路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设置
我看之前安装IC617和MMSIM151的教程,都是把MMSIM151的OA路径设置成IC617的路径
那SPECTRE201的OA路径需要如何设置啊,默认不管还是设置成IC618的路径
求大佬赐教

网友:
都不要设,软件自取自己的

网友:
OA路径安装的时候默认就好,不要自己瞎指定

网友:
安装的时候不要设置OA,默认就是用安装目录下的OA

网友(2021-11-24):
大佬您好,可以分享一个spectre20的安装包吗,不胜感激邮箱smh820smh@tju.edu.cn

网友(2022-11-03):
您好能分享一个安装包spectre20吗?谢谢。67135001@qq.com

网友(2023-07-04):
config的时候这步询问填:n,默认就行,不要自己乱改

网友(2024-03-04):
大佬也发我一份,412061135@qq.com

网友(2024-12-13):
同求一个SPECTRE201的安装包,感谢。

网友:
所有的 Cadence 软件都自带一个OA,默认情况下在安装完之后的config 过程里问你要不要指定别的OA给它,你一定要回答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