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版图PMOS管和NMOS管数量差别比较大的问题

楼主(2021-03-25):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画如下图这种PMOS管和NMOS的数量差别比较大的版图时,应该怎么画?感觉上下不太对应,看着不舒服。

网友A:
按着电路放就行了,你舒不舒服不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着电路放就行了,你舒不舒服不重要

是这个道理。

网友:
感觉不好看就直接加dummy,加多少?加到好看为止

网友:
二楼主说得对

网友:
PMOS管和NMOS的数量差别比较大,一定是有原因的,想知道可以问电路的人;
想版图好看,可以和电路沟通是否在保证m*w不变的前提下,调整finger width,方便版图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