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帮我看看我的温度特性曲线为什么是这样的

楼主(2021-03-25):
我搭了一个电流模式的bandgap。按理说不是BJT的温度特性曲线是开口向下的图像吗?
为什么我的这个是开口向上,而且,-40度到-36度有一段奇怪的直线。。。

网友:
应该还要一根三极管吧

网友:
I think it might be overdrive toltage problem at -40deg.

网友:
首先,420mV是否是你想设计的BG电压?如果不是,那么电路的DC工作点有问题。
如果是,那就查一下是否某些管子没有工作在合适的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