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alog 电路为什么需要同一电压下不同gate length 的MOS 管?

楼主(2021-03-26):
analog 电路为什么需要同一电压下不同gate length 的MOS 管?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吧,都没法让人回答;为啥analog用?就好像数字电路不提供multi channel库是的,28的std cell库就有30、35、40三种channel length的库。

网友:
模拟电路的话,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一般是Ids和gm,都是通过宽长比调节的吧,不然你觉得模拟设计是怎么设计

网友:
L不同会有不同的channel length modulation,不同的matching,不同的speed,不同的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