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evelshift-down电路的设计求助

楼主(2021-03-26):
请教各位前辈,就是想把0-1.8V 的方波时钟信号变为同频率的0-0.8V的方波信号,信号频率在100MHz之内。尝试用0.8V的电源来做反相器的,可是在信号翻转的地方(用的1.8V的管子,没有其它管子了)会有很大的冲激,所以想请教下前辈们该怎么实现这种功能呢?

网友:
你把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A(2021-11-12):
应该不是冲激吧,应该是毛刺,由于Cgd上电压不能突变,所以把输出boost上去了会大于0.8V,或者低于0V,这个需要仔细调节输入信号斜率,使其不会穿透Cgd,当然我只是猜测,不敢肯定,你贴图让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冲激吧,应该是毛刺,由于Cgd上电压不能突变,所以把输出boost上去了会大于0.8V,或者低于0V,这个 ...

哈哈,感谢前辈指导本小菜鸡还在学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