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时CPU利用率低

楼主(2021-03-26):
在做一个仿真时发现如果在SAVE选项中"Levels of hierarchy to save"选择all的话,CPU利用率就只有5%左右,导致仿真时间很长。如果选none的话cpu利用率可以到25%左右。
我的cpu是16核32线程的,内存128G,版本是cadence617,spectre171,用的AMS仿真器,仿真开了APS。请教大神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首先AMS调用仿真器应该incrisive,或者xceilium,跟你安装的spectre没关系。其次,你保存所有节点,确实很慢,我也发现了,猜测跟往硬盘写数据有关,不保存,数据就不用往硬盘写,会快一些

楼主:
我装的INCISIVE152,看了一下硬盘的数据写入也只有8M/S左右。所以想不到瓶颈在哪里。

网友:
spectre对多线程的使用算法上确实存在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