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防止破解

楼主(2021-03-26):
医疗设备做好后,怎么样保护自己程序的安全性呢?防止破解的那种

网友:
这个是一个很长久的话题了,目前来说很难有太有效的方式

网友:
具体有啥不同,哪个好

网友:
硬件加密吧,加密芯片是主流

网友A:
硬加密与软加密区别是啥,加个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加密与软加密区别是啥,加个锁么?

软加密是自身软件来设计,和应用环境进行验证,但是应用环境安全性未知,因此有漏洞。硬件加密是程序与加密芯片来进行交互,由于二者都是自己设计的,通常安全性比较可靠

网友:
也不一定吧,我有个朋友用过加密芯片也没有搞定呢

网友:
不同加密方案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认证方式或者参数或者程序的保护方向不同的

楼主:
同问,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
软件授权,据我所知有以下几种主要方式
1.激活码的形式,就是跟电脑无关,一个激活码可以用在所有电脑上,通过联网来控制激活码使用次数
2.授权文件形式,一般跟电脑网卡相关,先给出电脑网卡ID,然后根据ID生成授权文件,A电脑的授权不能在B电脑使用
3.将授权文件写入类似U盾的东西,软件和U盾配合使用验证授权。只有插入U盾的电脑才能使用软件
4.将软件的部分核心算法,在类似U盾的硬件设备执行,而不在电脑端执行
以上都有成熟的商业加密产品,当然还有其他方式

没有破解不了的软件,只有时间难度成本上的问题,纯软件方案比较容易破解,连芯片都可以被反向破解.
目前来说,软硬件结合,部分功能直接在硬件运行,就可以大大增加破解难度。只要在电脑上运行的软件,最终都会加载到内存中运行,从而被破解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认证吧

网友:
那参数或者程序呢

网友:
一般程序保护,是指程序移植到加密芯片中,以凌科芯安为代表,设计比较有特色

网友:
和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中呗 一个道理对吧?

网友:
差不多,而且加密芯片环境比主控环境更保守,各种探测防护机制更全

网友:
看来不仅要选择合适的芯片,更要选择合适的方案啊

网友:
主控的国外厉害,不过加密芯片安全性上,还是国内更有想法,更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