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logo制作

楼主(2021-03-26):
大家谁有layout logo制作的脚本啊,能成功load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好久的一个脚本,但是我load失败了,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了

代码以及使用流程,代码目前没有load成功。。。

网友:
蹲一波楼上

网友A:
手工做的才有意思吧

楼主:
/*
Synopsis    :   BMP2LAY
Version     :   1.0c

let((win cv bmpfile bmpSize WORD Wnum number Grid Layer row column max_column
        i dot x y signature offset width height pixel ImageSize )

        win = hiGetCurrentWindow()
        cv = getEditRep(win)

        bmpfile = "demo_01.bmp"                        ;;; Input BMP File
        Layer = list("metal2" "drawing")        ;;; Output Layer
        Grid = 1.0                                ;;; Rectangle Size
        column = 0

;Read BMP file
        if(InFile = infile(bmpfile) then
                bmpSize = fileLength(bmpfile)
                declare(WORD[bmpSize])
                for(Wnum 0 bmpSize-1        WORD[Wnum] = charToInt(getc(InFile)) )
                close(InFile)
        else
                MessageForm("Input file does not exist!")
                return()
        )

        sprintf(signature "%02x%02x" WORD[0] WORD[1])
        offset = (WORD[0x0d]<<24) + (WORD[0x0c]<<16) + (WORD[0x0b]<<8) + WORD[0x0a]
        width  = (WORD[0x15]<<24) + (WORD[0x14]<<16) + (WORD[0x13]<<8) + WORD[0x12]
        height = (WORD[0x19]<<24) + (WORD[0x18]<<16) + (WORD[0x17]<<8) + WORD[0x16]
        pixel  = (WORD[0x1d]<<8) + WORD[0x1c]
        ImageSize = (WORD[0x25]<<24) + (WORD[0x24]<<16) + (WORD[0x23]<<8) + WORD[0x22]

        printf("--- BMP2LAY Start --- %L\n" getCurrentTime())
        printf("offset  : 0x%x \n" offset)
        printf("width   : 0x%x \n" width)
        printf("height  : 0x%x \n" height)
        printf("ImgSize : 0x%x \n" ImageSize)

;check bmp file
        if(!equal(signature "424d") then
                MessageForm("*ERROR* Standard Input is not a BMP file")
                return()
        )

;check mono bmp file
        if(!equal(pixel 0x01) then
                MessageForm("*ERROR* only supports mono bmp files")
                return()
        )

;BMP2LAY
        max_column = ImageSize/height<<3
        number = offset+ImageSize-1

        for(Wnum offset number
                row = fix((Wnum-offset)/(max_column>>3))
                y = Grid*row

                for(i 0 7
                        dot = bitfield1(WORD[Wnum] 7-i)                ; bit<7> ~ bit<0>
                        x = Grid*column
                        if(zerop(dot) && column<width then
                                geSelectObject(dbCreateRect(cv Layer list(x:y x+Grid:y+Grid)))
                        )
                        column++
                );for
                if(equal(column max_column)        column=0)
                Wnum++
        );for

        hiZoomIn(win list(-10:-10 x+10:y+10))
        printf("--- BMP2LAY End ----- %L\nt\n" getCurrentTime())
);let

;-------------------------------------------------------
procedure(MessageForm(text)
    prog( ()
        hiDisplayAppDBox(
                ?name 'JWDBox_Message
                ?dboxBanner "Message!!"
                ?buttonLayout 'Close
                ?dboxText text
        )
    );prog
);procedure

楼主:
引用 楼主:
/*
Synopsis    :   BMP2LAY
Version     :   1.0c

这个是好久的一个脚本,但是我load失败了,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做的才有意思吧

随便一张图便能转成layout应该也挺有趣的。

网友(2021-11-03):
先下下来看一下,thank you

网友:
有程序生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好久的一个脚本,但是我load失败了,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了

layout层次改错了?

网友(2024-08-14):
要单色位图的BMP,自己保存的时候注意一下,一般画图默认不是的

网友(2024-11-21):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