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里的运放设计问题

楼主(2021-03-26):
在设计如下带隙基准电路里的运放时,怎样确定运放的负载电容的值?

网友A:
如果只是仿真稳定性,那就不用确认,断环不断在运放的输出端就行。
如果是为了计算,那就算上三个电流源的CGS以及很小的CGD,再就是运放输出级的CDB。
另外,仿真时,用hspice仿真加上.option captab就可以知道每个节点的电容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仿真稳定性,那就不用确认,断环不断在运放的输出端就行。
如果是为了计算,那就算上三个电流源的C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