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振荡器的R和C选择

楼主(2021-03-26):
RC振荡器的电阻和电容大小是如何选择?除了和频率有关还和什么有关?如果太大或者太小有什么影响?急急急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电容太小会和寄生电容相当,频率偏差大;电阻太大,电流太小抗干扰能力差,频率抖动会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太小会和寄生电容相当,频率偏差大;电阻太大,电流太小抗干扰能力差,频率抖动会比较厉害。 ...

谢谢。非常感谢,一般电容和电阻范围取多大,比较好   频率7M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一般电容和电阻范围取多大,比较好   频率7M左右

我没有做过这么高频率的,只做过1MHz左右的,电容大概在几十皮法,电流在几十微安。可以参考工艺里器件漏电和器件寄生电容的量级。频率高了是不是得用PLL来做啊,RC不太准。我也是初学者,蹲个大佬。

楼主:
PLL至少做100M的吧,上GHz的

网友(2021-05-24):
电容不要取太小的值以免寄生电容影响过大,两路电流取值可以灵活调整,不一定要相等,成比例即可,根据版图规划灵活调整电阻大小,根据电流的大小修改电阻或者电容的值。

网友:
最高频率可以稳定到多少

网友:
电阻最好选择Poly电阻,寄生电容较小。
R和C的温度系数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条件,如果温度系数不好,频率会随着温度变化很大。如果没有合适的温度系数,就要考虑串并联结构的电阻来实现自己需要的温度系数。
R和C的绝对值取多少,取决于具体电路,跟你的精度强相关的。

网友B(2024-01-22):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做过这么高频率的,只做过1MHz左右的,电容大概在几十皮法,电流在几十微安。可以参考工艺里器 ...

老哥如果用片外的要不要几十pf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如果用片外的要不要几十pf这样子

片外的话,电容得大一些,百pF量级,因为引脚、PCB走线的寄生电容会到几pF,外接电容太小会误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