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使用问题

楼主(2021-03-26):
目前服务器上新安装的 calibre 2016 ,原来使用compare_gds对比两个GDS层次的改变,生成一个db文件,然后在calibre的DRC中就能看,在2016中变成了calibredrv,直接弹出一个对话框,怎么能调用原来的命令compare_gds,进行两个层的对比,求教!!

网友:
compare_gds这个命令在新的版本已经被dbdiff替换了,楼主可以试一下看看

楼主:
已经解决了,把老版下得compare_gds 复制到新版相对应的路径下,做个软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