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基准电压每次上电输出值不同

楼主(2021-03-26):
如题,一个带隙基准电压,经过一个比例放大之后输出。封装之后测试的时候发现,每次上电,输出都是不同的值。但是每次的值都挺稳定。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上电时间多久?电源电压多大?负载多大?是否和其他模块共用电源?寄存器初始值是否需要contr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间多久?电源电压多大?负载多大?是否和其他模块共用电源?寄存器初始值是否需要control? ...

没有寄存器,手按电源上电,没有设置上电时间。电源电压5V,负载大概1mA。确实和其他模块共用电源。

网友:
变化的范围大吗?可能bandgap有两个兼并点,还有bandgap是怎么trim的

网友: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每次都是不同的值,不同的差值多大呢?是1.8V,1.82V,1.79V的变化还是1.8V,2V,1.4V的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