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00Mhz正弦波发生器

楼主(2021-03-26):
稳定度万分之一,只仿真。方法一:使用VisualC 或者Matlab将数据写入到Mif文件。
方法二:使用波形数据生成器的mif转换软件如Guagle_wave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实现吗,可以降低频率和稳定度。

楼主:
大佬们,直仿真不要求稳定度

网友:
仿真的稳定度怎么理解?? 是怕仿真软件运行不稳定吗?

楼主:
稳定度万分之一每小时,软件仿真不考虑稳定度

楼主:
求助,最多10Mhz,500Mhz怎么设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