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性能测试

楼主(2021-03-26):
刚刚开始学习adc,还有很多问题都不懂,求助一下大家目前在Cadence上完成了ADC的tran仿真,能够看到转换后的结果。将输出通过Calculator中的Vt到处数据后,应该在MATLAB端怎样进行频谱分析得到SNDR、ENOB等指标呀?拜托能有具体一点的讲解,或者能够提供一些学习的途径,谢谢啦!

网友A:
一般来说跑频谱的话fin和fs是有要求的,具体可以搜一下coherent sampling,或者加window。SNDR和ENOB在得到频谱过后按照公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跑频谱的话fin和fs是有要求的,具体可以搜一下coherent sampling,或者加window。SNDR和ENOB在得到 ...

好的,谢谢啦~

网友(2023-10-16):
你好 解决了嘛 请问有详细的学习方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