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入模块的Layout时选中边界朝一个方向凸出

楼主(2021-03-27):
如图,红框是模块本身layout所占的面积,但是调用这个模块的时候,模块选中之后的边界并不是紧包围模块实际面积,而是朝右凸出了很多(白色框线),这样在绘制版图的时候很不方便。检查过了,右边白色框线附近并没有误放置什么东西。

请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如何修改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A:
先备份layout,删除重建一个layout,再把备份的内容copy进来,一般就可以解决了,应该是bug

网友:
仔细看看,应该有什么标记之类的在上边例如你的k测距之类的线在,实在找不到就按3楼说的,复制重新弄下

网友: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问题,这么多年,一直有人求解,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备份layout,删除重建一个layout,再把备份的内容copy进来,一般就可以解决了,应该是bug ...

此方法有效,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此方法有效,赞一个。

这方法OK,但问题的本质是还有选不中的东西。

先在objects窗口把V/S全开,干掉boundary,fig group, marker等等。

再不行,打开 Verify -Markers - Delete All
Severity选all。清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法OK,但问题的本质是还有选不中的东西。

先在objects窗口把V/S全开,干掉boundary,fig group, ma ...

嗯嗯,之后遇到了类似问题就尝试一下您提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