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将蒙特卡洛仿真中的process data提取出来吗?

楼主(2021-03-27):
如题,请教一下:能否知道蒙特卡洛都变化了些什么参数,然后能不能把参数提取出来。

网友A:
hspice仿mc在*.mc*中能看到corner中的各种参数,但参数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pice仿mc在*.mc*中能看到corner中的各种参数,但参数太多。

嗯嗯,谢谢我是用ade XL看的,也可以将参数显示出来,只是不了解参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