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ilinx千兆以太网IP使用问题讨论

楼主(2021-03-27):
请问有人用过Xilinx的tri mode ethernet mac 这个IP吗,本人IP选择的是GMII接口的1Gbps速度,用的也是xilinx的官方example例程。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网口调试助手UDP协议发送数据,IP从GMII接口可以接收到我发的数据,但是IP另一端的rx_axis_mac_tdata没有数据,我用ILA抓包完全抓不到。原因应该是rx_axis_mac_tvalid一直没有拉高,所以rx_axis_mac_tdata没有数据,但是这个信号拉高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因为我发送的数据不符合标准所以被忽略了吗?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建议你仔细看看Xilinx的tri mode ethernet mac 这个IP的ug,里面肯定有接口时序,只要你按照接口时序来,起码仿真没有问题;另外,IP核本身也有寄存器需要配置,这些寄存器直接影响IP核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仔细看看Xilinx的tri mode ethernet mac 这个IP的ug,里面肯定有接口时序,只要你按照接口时序来,起 ...

感谢感谢,我其实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原因就是寄存器的配置问题,里面的过滤没有设置好,把包给过滤掉了。

网友(2024-12-03):
楼主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具体哪里配置不对呢,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