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oise仿真到底是在做什么

楼主(2021-03-27):
noise仿真很好理解,一个电路在那里不动,然后它的任意两个点之间一定有电压,这个电压并不固定,会有噪声,而后noise分析就是把这个噪声的信息以频率域的方式展现出来。那么问题来了,pnoise到底是做什么,为什么要捆绑着pss仿真一起进行,如果我现在就一个最简单的gmR放大器,我对它做pnoise+pss仿真。那么软件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求助,谢谢!

网友:
pnoise是对周期性信号进行噪声分析的方法,你要先理解pss。

网友:
.noise分析的是统计特性(方差,自相关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平稳随机过程(stationary), 噪声源的统计特性和电路的传输函数都是时不变的;
pnoise计算是统计特性(方差,自相关等)随时间呈现周期性变化的随机过程(cyclostationary), 噪声源的统计特性或电路的传输函数是周期时变的;
第一种情况相当于第二种的一个特例, 即PSS工作点的傅里叶级数二次以上谐波系数都为0, 就是说noise和pnoise去分析第一种情况的电路, 两种分析的仿真结果会是一样的.
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
Noise in mixers, oscillators, samplers, and logic: an introduction to cyclostationary noise
https://designers-guide.org/theory/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