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斩波运放频率问题,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

楼主(2021-03-28):
目前导师让做斩波运放,但是现在输入信号频率大概在100k左右,看文章没找到做频率那么高的斩波的,想问下各位大佬有没有相关的资料。目前找到的频率大概都是几百赫兹。

网友A:
关于斩波频率设置,一般要大于1/f噪声角频率,过大的话,会导致电荷注入效应引起的附加失调增大,所以不应该设置太大;而且斩波频率还应该远小于调制器之间主放大器带宽,否则会导致增益降低,影响精度;好像还会因为频率过高导致运放输入阻抗较小,使等效输入电流噪声较大(我也不太理解这一点)。这个PPT里面有介绍的,可以看一下。
但是斩波频率直接决定了放大器的带宽,所以最近几年的好多论文都把斩波频率设置达几十K甚至上百K。而且好像都没有考虑电荷注入效应,可能影响不大吧。
可以搜一下关于斩波放大器近几年的文章,斩波频率都挺高的。。。
多多交流呀

Dynamic-Offset Cancellation Techniques in CMOS pp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斩波频率设置,一般要大于1/f噪声角频率,过大的话,会导致电荷注入效应引起的附加失调增大,所以不应 ...

谢谢你!主要是现在输入信号就要100k,如果想要斩波效果好,按照我之前仿真的,估计斩波频率应该至少也得1M吧,之前做过斩波频率100k,但是输入是100k,希望多多交流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斩波频率设置,一般要大于1/f噪声角频率,过大的话,会导致电荷注入效应引起的附加失调增大,所以不应 ...

电荷注入的影响要看节点,如果是低阻节点就可以斩波频率高一些,如果是高阻节点,就可能导致大的噪声和失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主要是现在输入信号就要100k,如果想要斩波效果好,按照我之前仿真的,估计斩波频率应该至少也得1 ...

这个频率用ping-pong AZ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频率用ping-pong AZ吧?

能仔细说说嘛?感谢!或者有什么资料吗?

网友C:
斩波是为了抑制offset和低频噪声的,你的输入信号都100kHz了,还做啥斩波,信号处理完了后面加一级截止频率100Hz左右的高通滤波器就啥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斩波是为了抑制offset和低频噪声的,你的输入信号都100kHz了,还做啥斩波,信号处理完了后面加一级截止频率 ...

谢谢您!现在主要是要做一个具有信号放大功能的低噪声的运放,要用斩波来实现运放本身低噪声和低失调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现在主要是要做一个具有信号放大功能的低噪声的运放,要用斩波来实现运放本身低噪声和低失调
...

我想了一下您说的,您的意思是运放后面直接加高通滤波吗,您有相关的资料吗,感谢!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最近刚开始做!!打扰您了

网友C:
主要是你的信号频率太高了,斩波得至少做在几百kHz以上的水平才不会影响信号。而那个位置上op的增益带宽还能支持多大真的不好说了。
当然高通滤波器也是我随口一说,毕竟如果没有ADC的话,模拟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做在几百Hz,这个电阻电容值也是大的吓人,很难集成。

网友A:
忽然想到好久之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 载波信号必须要小于调制信号频率的一半吗?信号频域混叠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只针对信号调制解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你的信号频率太高了,斩波得至少做在几百kHz以上的水平才不会影响信号。而那个位置上op的增益带宽还 ...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忽然想到好久之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 载波信号必须要小于调制信号频率的一半吗?信号频域混叠会带来什么 ...

比如这个实例,假如chopper的频率只选择在150kHz...
那么...在150-100=50kHz的地方就出现了混叠产生的信号,这个信号还滤不掉...
所以,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形,chopper的频率就得几百k或者上兆赫兹,然后再找一个过渡带很陡的低通滤波器滤一下
反正是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如这个实例,假如chopper的频率只选择在150kHz...
那么...在150-100=50kHz的地方就出现了混叠产生的信 ...

感谢,我只是感觉信号混叠后,好像仍然可以解调出来。没有考虑到低通滤波器不好滤除的问题,

网友D(2024-04-10):
引用 网友A:
关于斩波频率设置,一般要大于1/f噪声角频率,过大的话,会导致电荷注入效应引起的附加失调增大,所以不应 ...

前辈,请问为什么斩波的频率要大于1/f噪声的角频率啊?

网友(2024-05-22):
引用 网友D:
前辈,请问为什么斩波的频率要大于1/f噪声的角频率啊?

因为角频率以内的噪声能量最大,所以斩波频率大于角频率,可以保证噪声大部分能量移到高频,进而可以滤除大部分噪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前辈,请问为什么斩波的频率要大于1/f噪声的角频率啊?

因为CMOS运放噪声大部分能量集中在角频率之前,所以需要斩波频率大于角频率,将噪声调制到高频,可以将大部分噪声滤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主要是现在输入信号就要100k,如果想要斩波效果好,按照我之前仿真的,估计斩波频率应该至少也得1 ...

想问一下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目前也是在做,我的输入信号频率40k,但是运放闭环带宽只有50k左右,不知到如何提高闭环带宽,我的斩波频率设置为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辈,请问为什么斩波的频率要大于1/f噪声的角频率啊?

你要调制1/f噪声到高频处最后滤掉

网友(2025-05-23):
引用 网友A:
忽然想到好久之前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 载波信号必须要小于调制信号频率的一半吗?信号频域混叠会带来什么 ...

你好,问的应该是调制信号频率必须要小于载波信号的一半吧?

网友:
Lz有后续吗?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10-15):
引用 网友A:
因为CMOS运放噪声大部分能量集中在角频率之前,所以需要斩波频率大于角频率,将噪声调制到高频,可以将大 ...

您好,请问这个图是从哪个paper或者书本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