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延迟特性

楼主(2021-03-28):
我用的两级运放的比较器,但是tdelay很大,大概90ns, 如何减小延迟?

网友:
comparator dealy is proportional to Gain/Ft.  for each stage, gain is bigger, then dealy is bigger. The input of each stage should not be long channel.
You can use 3 stage or more stage and each stage has lower gain. The first stage usually has gain less than 10.

网友A:
你能看懂中文,为啥不用中文回复,又用英语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看懂中文,为啥不用中文回复,又用英语回复????????????????? ...

很有可能没有输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看懂中文,为啥不用中文回复,又用英语回复????????????????? ...

这重要么?

楼主:
我做的不是高速比较器,所以只用一级了

楼主:
我做RC振荡器中的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