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共模增益,差模增益,小信号增益的区别?

楼主(2021-03-29):
看拉扎维的书人都看晕了,到底什么是共模增益,差模增益,小信号增益的区别?对于一个五管差动对,假设M1为输入管,M2为负载,gm1(ro1||ro2)是否为小信号增益,那它的Acm和Adm又是怎么求呢?
还望老师们指点!

网友A:
新人回答,小信号增益应该是共模和差模增益的和,但是一般关心差模增益且差模增益比共模大很多,因此小信号增益都用差模增益来说明,共模增益和差模增益的比值就是CMRR,这个来说明共模增益。其实书上有写,Δvout=Acm*ΔVcm+Adm*ΔVdm。怎么求就是书上说的,把一个变量为0,计算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小信号增益应该是共模和差模增益的和,但是一般关心差模增益且差模增益比共模大很多,因此小信号 ...

谢谢回答。我想知道不是怎么仿真而是怎么手算。。。您说的是哪一本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我想知道不是怎么仿真而是怎么手算。。。您说的是哪一本书呢
...

你搜搜台湾有个人的讲课视频--电子学,台湾陈振芳,他全是手动计算增益的

网友:
一般来说讨论小信号电路,都是忽略共模增益的,所以小信号增益等于差模增益。
共模问题跟电路架构或失配相关,只有在讨论CMRR,系统失配等情况才会考虑。

网友(2024-10-30):
小信号增益认为你的共模点不变时小信号变化的增益情况 差模一般时差模信号引起的增益 这个情况下认为差模情况下的结果 那么差模信号的大小是无法确定的 如果过大的话 共模点不变的这个条件就可以认为是不符合的 共模增益是共模信号变化来的增益

网友(2024-12-02):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小信号增益应该是共模和差模增益的和,但是一般关心差模增益且差模增益比共模大很多,因此小信号 ...

共模增益可以认为是大信号增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