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芯片内部LDO供电和外部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21-03-29):
在芯片设计时,由于同一电路模块里面采用了多电源的供电,其中一个电源来自内部LDO,另外一个是由芯片外部直接灌进去,由于安全性的考虑,这里不得不考虑上电时候的情况,所以这里想请问一下内部LDO和外面电源,哪个上电更快?

网友A:
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过你的描述过少不好分析

网友:
是该模块有2种供电方式吗

网友:
一般都是外部上电稳定了以后内部才产生吧,外部都不稳,内部怎么稳定工作呢

网友B:
内部的LDO也是靠外面这个电压工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的LDO也是靠外面这个电压工作的吗

内部的LDO供电也是来自外部,不过不是相同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过你的描述过少不好分析

具体是这样的,芯片内部一个电路的模块电源是由芯片外部灌的1.8V(这里暂时称为电源1),1.8V接了管子的漏端,但是这个电路模块中存在一个偏置电压是由内部LDO供给的1.1V,1.1V接管子的G端,而这个芯片内部的LDO是也由芯片外部的一个1.8V电源,这个电源1.8V就是前面的电源1,所以就考虑到芯片上电的过程中管子击穿的问题(管子是1.0V耐压的,在电路稳定时,管子不会坏),现在想知道内部LDO上电快还是外部供电快,方便设计保护电路

楼主:
之前描述不太完整,现在再描述一遍。具体是这样的,芯片内部一个电路的模块电源是由芯片外部灌的1.8V(这里暂时称为电源1),1.8V接了管子的漏端,但是这个电路模块中存在一个偏置电压是由内部LDO供给的1.1V,1.1V接管子的G端,而这个芯片内部的LDO是也由芯片外部的一个1.8V电源,这个电源1.8V就是前面的电源1,所以就考虑到芯片上电的过程中管子击穿的问题(管子是1.0V耐压的,在电路稳定时,管子不会坏),现在想知道内部LDO上电快还是外部供电快,方便设计保护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描述不太完整,现在再描述一遍。具体是这样的,芯片内部一个电路的模块电源是由芯片外部灌的1.8V(这里 ...

之前描述不太完整,现在再描述一遍。具体是这样的,芯片内部一个电路的模块电源是由芯片外部灌的1.8V(这里暂时称为电源1),1.8V接了管子的漏端,但是这个电路模块中存在一个偏置电压是由内部LDO供给的1.1V,1.1V接管子的G端,而这个芯片内部的LDO是也由芯片外部的一个1.8V电源,这个电源1.8V就是前面的电源1,所以就考虑到芯片上电的过程中管子击穿的问题(管子是1.0V耐压的,在电路稳定时,管子不会坏),现在想知道内部LDO上电快还是外部供电快,方便设计保护电路

1.8V 电源1
1.1V LDO 电源2

如果说 1.1V LDO 也由 1.8V 电源1 , 那一定电源1 先来, 但是问题 电源1 外面"有大电容" 下会爬多快.   爬到多高时  1.1V LDO 电源2会好 .

不过明明1.8v管为何不做1.8v LDO .  非要拿 1.0V耐压的 管子 .  这那类工艺?

因为, 1.8v 电源1 系统给电, 你不能限制爬升 ,  有些会接电容.   有些会接 switch . 那开关过来会是瞬间 . 有些则其他LDO 稳电压过来又不同 .

内部LDO上电快还是外部供电快
=> 难说.  一般会做 UVLO or power_ok , 电压没到前不会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描述不太完整,现在再描述一遍。具体是这样的,芯片内部一个电路的模块电源是由芯片外部灌的1.8V(这 ...

谢谢,您考虑得更全面些,对我很有启发。坦白说我们是做逆向的 (现在逆向一款的是14nm数模混合芯片),现在也很困惑,第一次做这样的先进制程下的模拟电路,尤其是这种多电源的设计,很多都觉得不合理。但是别人又确实是那么做出来的,所以就想搞明白

网友C:
1.8v 却用1.1V  不知是否想省DIE ,   不过 逆向 1.8   1.1 MOS 会好分吗?
很多外面逆向 连高压MOS 都给你当一般MOS 画.  逆向出来电路完全不对, 明明analog给你提图成INVETR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v 却用1.1V  不知是否想省DIE ,   不过 逆向 1.8   1.1 MOS 会好分吗?
很多外面逆向 连高压MOS 都给 ...

关于逆向过程中管子类型的区分,我们应该是不会错,就是因为首先肯定了这一点,才会有很大的疑问

网友(2025-07-06):
楼主画个图可能清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