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AHB中的这两根信号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1-03-29):
不清楚写数据选择器和地址控制选择器的两根线是什么信号?  大家看到帮助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hmaster, addr phase and data phase

网友A:
HMASTER,地址mux和数据mux根据它选择用哪个主机的addr、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HMASTER,地址mux和数据mux根据它选择用哪个主机的addr、data

谢谢你的回复   你的意思可以理解为①和②两根线都是HMASTER信号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你的意思可以理解为①和②两根线都是HMASTER信号是吗?

嗯嗯

楼主:
好的  知道了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知道了  谢谢你的回复

不一样的。

1是hmaster(addr phase),2需要hmaster延时一个hready(data phase).
具体分析见AMBA Spec. 或   数字IC/FPGA设计架构课:On-Chip-Bus 精讲(现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