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插入diode修掉ANT问题,不能将diode插入子模块中去

楼主(2021-03-29):
ICC没有报出ANT问题,但是用calibre报出了ANT问题,所以需要手动插入diode去修掉ANT问题,
TOP层的DIODE是可以插入的,但是底层模块中的DIODE不能插入。
执行的命令如下
insert_zrt_diodes {{A1 inst/i_regex/U17896/U17896 F_DIODEHD2 1 METAL5 10}}
现在有两个思路
(1)回到综合阶段,打散网表,去掉层次化
(2)修改set_route_zrt_detail_options,中的参数,但是没找到具体的option控制这个
请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跳线解决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线解决不了吗?

ICC显示是没有ANT问题的,只能通过手动插入DIODE去修改

楼主:
其实我一直在尝试这这样去插入DIODE,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当插入FILLER cell后不要删掉Filler cell再去插入diode,而是要直接插入diode。

具体的步骤,通过calibre报出的ANT问题,通过坐标在ICC中找到CELL的instance name
icc_shell>get_cells -at {1020.01 133.2}
U382
建议使用calibredrv打开GDS文件,然后可以看到该cell的端口,例如是A1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插入diode cell
icc_shell>insert_zrt_diodes {{A1 U382 F_DIODEHD2 1 METAL5 2}}

PS:不能使用create_cell,connect_cells,place_eco_cells的方式去插入diode,因为不能place diode c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一直在尝试这这样去插入DIODE,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当插入FILLER cell后不要删掉Filler cell再去插入 ...

手动跳线不是更快解决吗?还没有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