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低压运放共模电压

楼主(2021-03-29):
请问大家40nm及以下的低压低功耗信号链路中,电压大概在1.1V左右,Vth可以到0.5V,这种时候共模电压怎么取值比较合理呢?
前级的输出共模稍微偏一点,后级共模电压就out of range了,运放的性能会变化很大。
目前我想到的办法,可以用rail to rail,也可以调高输入共模,也可以在系统上模块尽量用统一的共模reference,但是都有相应的代价,不知道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一般情况,输出共模因为上下都是vdsat,所以比较灵活嘛;所以一般用输出共模将就输入共模;
其实margin就输入对的vgs,尾管的vdsat,把共模稍微从中间拉偏一点,很好满足啊;
前级共模反馈来点offset,也定多是10mV级别的,为什么你会担心?

BTW:R2R这种东西是为了释放对芯片输入的共模的约束的,说实话内部链路上面的东西实在没必要折腾这个,感觉有点舍近求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输出共模因为上下都是vdsat,所以比较灵活嘛;所以一般用输出共模将就输入共模;
其实margin就输 ...

怕前级的信号链路共模电压有累积误差,还有就是PVT corner,low voltage的时候基本Vov也就100mV,PVT一跑怕量产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前级的信号链路共模电压有累积误差,还有就是PVT corner,low voltage的时候基本Vov也就100mV,PVT一跑 ...

为啥会有累积误差?每级的输出共模都是本级共模反馈决定的,为什么会累积?
1V,留400m号摆幅,输出N管留150mV的Vds,共模设到400mV完全没问题;
输入用P管,Vgs+Vdsat,600mV还不够哦?
process的TD肯定不会让你在标准工况下,内部信号路径还需要用rail-to-rail来解决的;

PS:如果你的应用场景和普通全差分的信号链路有差异,最好有具体的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