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reg的内建sequence问题

楼主(2021-03-29):
寄存器模型类型为RO的域也会进行bit_bash的读写测试吗?

网友A:
可以吧,WO/WOC/WOS/WO1的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WO/WOC/WOS/WO1的不能

寄存器域的属性可以识别出来吗,RO 的bit_bash会报error还是只能手动添加no_reg_bit_bash_test

网友:
引用 楼主:
寄存器域的属性可以识别出来吗,RO 的bit_bash会报error还是只能手动添加no_reg_bit_bash_test

你去看看源码,能识别出来吧,不想test的就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