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楼主(2021-03-29):
寄存器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一般是多少ns? 和寄存器的时钟频率有关吗?

网友A:
肯定没有关系啦,setup& hold 是工艺库里面自带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没有关系啦,setup& hold 是工艺库里面自带的啦

setup& hold大概是多少ns ,如果这个FF的时钟是500M的话。

网友:
随便找个工艺库看看就知道了。我接触到的几十纳米的工艺,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基本在几十ps左右,不同触发器也不一样的,和时钟频率没关系,是触发器自身的属性。

网友:
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跟你设计的寄存器相关,且和时钟的沿快慢有关。始终频率快慢只是影响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的裕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