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工具

楼主(2021-03-29):
cadence做数模混合一套流程下来,需要用到的软件virtuoso+calibre还需要哪些啊?xcelium和incisive是什么关系?求助

网友A:
xcelium和incisive都是数字设计工具,xcelium新版,incisive是老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elium和incisive都是数字设计工具,xcelium新版,incisive是老版。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这两个都能跑数模混合仿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这两个都能跑数模混合仿真吗

都可以

网友:
抽后仿,最好还是用STARRC或者QRC,走CCI或者QCI流程。

CALIBRE的DRC/LVS是极好的,但是XRC和新推的XACT,口碑真的一般,好几个FAB都干脆就不提供相关文件了,因为很难做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