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二级放大器版图后仿问题

楼主(2021-03-29):
用smic 0.18工艺,搭了一个全差分的二级放大器(电源电压3.3V),应用于抗混叠滤波器,由于Cfb=12p后面的等效负载电容也有4p,为了满足带宽放大器功耗设计的很大,对应画出了版图,提取寄生参数(R+C)后进行后仿真,但是放大器开环下dc的静态工作点不正常了,第一级两个输出偏差了70mV,第二级输出一个是接近VDD另一个接近VSS,但是只提取的C仿真结果和前仿差不多。各位大佬们看看我这个版图或设计上可能是哪里有问题,给小弟一些建议,有没有其它的放大器结构更适合
抗混叠滤波器
全差分二级放大器
版图 输入差分对 abba 共质心匹配,但是是一坨A和一坨B这样的,然后电流镜和输入对管加了dummy。

网友A:
所谓开环是什么?要是高增益的通路,输出摆幅拉满不是很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开环是什么?要是高增益的通路,输出摆幅拉满不是很正常的吗。

你好,全差分放大器有共模反馈所以输出直接接了负载电容和电阻开环仿真。但是同样的电路只是功耗比这个降低了(等比例改变管子的M),我画出的版图进行后仿,输入都是dc1.65V,输出一个是1V一个是2V,管子都能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2024-06-14):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