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3层金属的话,时钟树综合以及布线要在第几层呀

楼主(2021-03-29):
只能用三层金属,电源和地布在第三层和第二层
请问时钟树应该布在第几层呢

sroute -connect { blockPin padPin padRing corePin floatingStripe } -layerChangeRange { A1 TT } -blockPinTarget { nearestTarget } -padPinPortConnect { allPort oneGeom } -padPinTarget { nearestTarget } -corePinTarget { firstAfterRowEnd } -floatingStripeTarget { blockring padring ring stripe ringpin blockpin followpin } -allowJogging 1 -crossoverViaLayerRange { A1 TT } -nets { GND VDD } -allowLayerChange 1 -blockPin useLef -targetViaLayerRange { A1 TT }

setCTSMode -routeBottomPreferredLayer 1 -routeTopPreferredLayer 3 -routeLeafBottomPreferredLayer 1 -routeLeafTopPreferredLayer 3

现在是这样写的,A1是第一层,A2是第二层,TT是第三层

网友A:
你还有得选么?无非 2、3层,或者1、2层(如果M1留有绕线通道的话)另外你这个M3是什么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有得选么?无非 2、3层,或者1、2层(如果M1留有绕线通道的话)另外你这个M3是什么层? ...

M3在lef库里面就叫TT
为啥不能13层呢,是布在2 3层好还是1 2 层好呢。。

网友B:
1-3层的话就没什么可选喽,你这是模拟片子的数字模块吧,你的3层是多厚的?正常厚度就都用上吧,不然用1-2的话,面积会大很多,你需要挡一部分空间留给横线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层的话就没什么可选喽,你这是模拟片子的数字模块吧,你的3层是多厚的?正常厚度就都用上吧,不然用1-2 ...

是的是的,就是模拟里面的数字逻辑模块,因为都是搞模拟的,所以数字后端就都不太懂。
厚度的话使用的最厚的35K的库
LAYER A1
    TYPE ROUTING ;
    WIDTH 0.320 ;
    SPACING 0.320 ;
    SPACING 0.360 RANGE 10.0 100000.0 ;
    PITCH 1.000 ;
    OFFSET 0.500 ;
    DIRECTION HORIZONTAL ;
    AREA 0.360 ;
    RESISTANCE RPERSQ      7.0000e-02 ;
    THICKNESS 0.43 ;
        AntennaSideAreaRatio 400 ;
    AntennaDiffSideAreaRatio PWL ( ( 0 400 ) ( 0.202 400 ) ( 0.203 2281.2 ) ( 1 2600 ) ) ;
END A1

LAYER A2
    TYPE ROUTING ;
    WIDTH 0.400 ;
    SPACING 0.400 ;
    PITCH 1.040 ;
    OFFSET 0.520 ;
    DIRECTION VERTICAL ;
    AREA 0.423 ;
    RESISTANCE RPERSQ      7.0000e-02 ;
    THICKNESS 0.53 ;
    AntennaSideAreaRatio 400 ;
    AntennaDiffSideAreaRatio PWL ( ( 0 400 ) ( 0.202 400 ) ( 0.203 2281.2 ) ( 1 2600 ) ) ;
END A2

LAYER TT
    TYPE ROUTING ;
    WIDTH 2.000 ;
    SPACING 2.000 ;
    SPACING 2.500 RANGE 10.0 100000.0 ;
    PITCH 4.000 ;
    OFFSET 2.000 ;
    DIRECTION HORIZONTAL ;
    RESISTANCE RPERSQ      0.8000e-02 ;
    THICKNESS 3.28 ;
    AntennaSideAreaRatio 400 ;
    AntennaDiffSideAreaRatio PWL ( ( 0 400 ) ( 0.202 400 ) ( 0.203 31624.0 ) ( 1 38000 ) ) ;
END TT

这是三层金属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就是模拟里面的数字逻辑模块,因为都是搞模拟的,所以数字后端就都不太懂。
厚度的话使用的最 ...

你这个M3是厚的啊,够呛让你绕线吧,用M1,M2绕线吧,间隔挡一些blockage不要放cell,留一些绕线空间,资源不够只能面积来凑了

网友:
三层是厚金属,一般不绕时钟,用来做pg .    1 2层用来做时钟和绕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