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19

楼主(2021-03-29):
                invs        Innovus Implementation System        19.1        checkout succeeded
                8 CPU jobs allowed with the current license(s). Use setMultiCpuUsage to set your required CPU count.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invalid_argument'
  what():  stof

*** CRASHED *** [signal 6]

innovus19的旧方法破不了啦?

网友A:
估计替换的位置pattern匹配到了别的地方,把软件搞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替换的位置pattern匹配到了别的地方,把软件搞挂了

y 有新的patch吗?求分享啊

网友B(2024-09-26):
我遇到的是 有lsb_release 这个命令就会有问题,卸掉 redhat-lsb redhat-lsb-core 之后启动会有warning 找不到命令 lsb_release 但是软件就不会crash

网友(2025-03-26):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是 有lsb_release 这个命令就会有问题,卸掉 redhat-lsb redhat-lsb-core 之后启动会有warning 找 ...

redhat的系统,没有订阅的话,用的一般是 centos的镜像源, redhat-lsb的包名虽然一样,但是行为是不一样的,会解析 centos-release 这个文件,从而导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