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F45nm SOI工艺,NMOS版图的衬底该怎么接

楼主(2021-03-29):
我用的是GF45RFSOI库中的普通NMOS管(nmosx),是一个四端口器件,body floating。
然后绘制版图如下

lvs提取的电路图出现错误,没有出现sub!,只有一个未知的线38,怎么解决呢?

网友:
SUB端如果是整个芯片的衬底,你floating,可定有问题

楼主:
解决了,SOI工艺需要用BI+BP+CA打通M1和衬底,建立M1到衬底的连接

网友:
您好,我也在用这个工艺,请问能交流交流吗

网友A:
我看design manual上是用sxcut层来接SUB!

网友:
我看design manual是用sxcut接sub!

网友(2021-04-29):
回复楼主,按照PDK的说明应该是用SXCUT这一层来接

网友(2021-08-27):
Could you please share the pdk ?

网友B(2022-04-12):
引用 网友A:
我看design manual上是用sxcut层来接SUB!

你好,可以加个联系方式  时不时交流下SOI工艺版图吗?我刚接到要做SOI工艺的任务,没有有经验者可以交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加个联系方式  时不时交流下SOI工艺版图吗?我刚接到要做SOI工艺的任务,没有有经验者可以交流 ...

什么工艺

网友:
请问这个工艺库能分享一下吗,楼主?

网友:
所有没连到psub2的都会在lvs或者pex的时候自动连接到gnd。要想floting,或者sub不接地添加psub2,不是实际的层,是个排除罢了
具体你的工艺库中在哪自己找,我没这个pdk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解决了,SOI工艺需要用BI+BP+CA打通M1和衬底,建立M1到衬底的连接

你好,所以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手动画衬底到GND的通孔?PDK没有能直接调用的器件来连接?
我也是最近在使用这个工艺,通常别的PDK都有方便使用的guardring。但是这个工艺在layout界面不能通过creat guard ring的选项调出,所以目前我并不知道该怎么调用该PDK的guardring,你有遇到这个问题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所以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手动画衬底到GND的通孔?PDK没有能直接调用的器件来连接?
我也是最近在使用 ...

应该是用sxcut层加sub!或者bulk!。。。。这是SOI,前面有人说了,楼主这么做感觉不是对的。。SOI里guradring我们一般情况可以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用sxcut层加sub!或者bulk!。。。。这是SOI,前面有人说了,楼主这么做感觉不是对的。。SOI里guradr ...

感谢回复,sxcut层用来解决sub!端口的方法我了解了。
现在不明确的是fet,比如nmos的P型沟道和pmos的n型沟道怎么接出来,看工艺库里有bc后缀的管子版图有这个端口(不明确是不是这个端口),别的mos没有这个端口,是不是不带bc后缀的管子沟道都是floating的,只有带bc后缀的才能给沟道偏压?

网友(2022-05-29):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sxcut层用来解决sub!端口的方法我了解了。
现在不明确的是fet,比如nmos的P型沟道和pmos的n型 ...

建议好好读读SOI PDK,每种管子都有说明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艺

格罗方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格罗方德

可以的,我加你吧

网友(2022-11-29):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加个联系方式  时不时交流下SOI工艺版图吗?我刚接到要做SOI工艺的任务,没有有经验者可以交流 ...

Could you please share the pdk ?急求,有偿,谢谢

网友E(2023-06-26):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加个联系方式  时不时交流下SOI工艺版图吗?我刚接到要做SOI工艺的任务,没有有经验者可以交流 ...

可以加微信吗,有问题请教讨论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E:
可以加微信吗,有问题请教讨论

您好,解决了吗,可以加您一个好友吗

网友(2024-03-20):
兄弟,可否分享一下45nm的工艺库吗?有偿有偿

网友:
GF工艺下后仿真subcx漏电的现象如何解决楠,需要仿真时注销掉subc吗?

网友(2025-08-14):
重金求一个SOI的PDK啊!127486019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