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 提取不出来

楼主(2021-03-30):
用IC617+EXT152提取没问题,但是换成IC618+EXT182/191均提取失败,提取出的av_extrated文件大小是0,没有任何报错。但是很明显的就是用191的会少一个产生寄生的步骤的LOG显示。然后进到工作目录下面去看,有一个extview.tmp文件里面也已经吧寄生电路产生了,说白了就是没把这个文件导出生成av_extrated到IC618里面。也试过IC617+EXT182/191的组合结果也是一样的。请问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此类问题,是不是EXT哪里设置有问题?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A:
SMIC 55nm我提取也是0(IC618+EXT182/EXT191),只好走calibre 流程,但是calibre拆分管子,生成calibreview就不对,仿真设置太恶心了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log里面说找不到库,无法产生av_extrated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log里面说找不到库,无法产生av_extrated文件

大哥你在LOG里面看到的提示是什么样子的啊,能不能截图给我看下啊,我在log里面啥有用的信息都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IC 55nm我提取也是0(IC618+EXT182/EXT191),只好走calibre 流程,但是calibre拆分管子,生成calibreview ...

你试试IC617+EXT151/EXT152应该是可以成功的,我是可以成功的,但是182和191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试试IC617+EXT151/EXT152应该是可以成功的,我是可以成功的,但是182和191就不行 ...

EXT151/EXT152是没有问题的,你save一个cmd,用叫脚本跑,看log日志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T151/EXT152是没有问题的,你save一个cmd,用叫脚本跑,看log日志就有了

那个找不到库的提示很正常啊,你脚本里面没有库的绝对路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T151/EXT152是没有问题的,你save一个cmd,用叫脚本跑,看log日志就有了

你用UI去跑 出来有报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T151/EXT152是没有问题的,你save一个cmd,用叫脚本跑,看log日志就有了

帅哥你有EXT14的版本么。能不能分享一个给我试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试IC617+EXT151/EXT152应该是可以成功的,我是可以成功的,但是182和191就不行 ...

不行,EXT151还是报错,我按照论坛里说的把那个il文件写入也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EXT151还是报错,我按照论坛里说的把那个il文件写入也没有效果

这个Error没关系的。是SMIC的skill导入ICW的时候的问题和提取QRC没关系,我用151能提取出来也有这个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Error没关系的。是SMIC的skill导入ICW的时候的问题和提取QRC没关系,我用151能提取出来也有这个报错
...

我按照论坛里方法,把那些xx.i文件load写入了cdsinit里了,CIW不报错了,但是还是出错,你能帮忙看下吗?http://bbs.eetop.cn/thread-897463-1-1.html

网友(2021-12-30):
楼主你好,请问你们后来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像是抽取成功了,但就是没有相应的输出文件(av_extracted view或者.sp)

网友(2023-11-07):
大佬您好,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每次提参要退回IC617确实有点麻烦

网友(2024-06-07):
你好 EXT19方便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5-05-24):
楼主可以分享一个EXT191的包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