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 define_proc_attributes编写

楼主(2021-03-30):
最近在写tcl proc,有一个功能需要实现,arg A required,arg B optional,当arg C 存在时,A可以不规定,define_proc_attributes这个命令没找到方法呀,我一般都是写这种比较简单,请教下

网友:
如果C存在的时候A可以不规定那A就不是required,proc里面做个判断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