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ad_pull的问题

楼主(2021-03-30):
请问在cadence里面读出最佳阻抗值后,是把S22匹到这个最佳阻抗值吗?

网友A:
load_pull我是用在PA的输出匹配的,用来找到一个功率输出比较大的负载阻抗。不是把S22匹配到这,是把负载阻抗匹配到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_pull我是用在PA的输出匹配的,用来找到一个功率输出比较大的负载阻抗。不是把S22匹配到这,是把负载阻 ...

可不可以理解为,通过参数扫描将最佳阻抗点匹到50欧

网友:
把你的匹配网络总体差分等效阻抗,匹配到这个点,Port2是你的输出50欧姆天线的话,是看S11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理解为,通过参数扫描将最佳阻抗点匹到50欧

我感觉是把天线的50欧姆匹配到最佳匹配点。

网友(2021-06-06):
输出匹配就是把这个阻抗变换到50欧姆,对于管子来说就是看到的是这个阻抗

网友:
没太明白说的这个意思,我也是小白,刚接触rfpa,我的理解是,loadpull是通过不断调整你设置的你几个变量:pha相位,幅度mag,通过这些来跑一个多参,
然后画出他们的等功率圆,然后不停的跑,直到得到的power输出为最大,此刻最中心的那个点得到的就是你的最佳负载阻抗。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pa看作一个带内阻的源,那个源阻就是这个最佳负载阻抗的共轭值。
然后做匹配是,将50欧姆负载通过阻抗变换转为这个最佳负载阻抗,让其能够最大输出功率。(ic61的版本好像显示的那个坐标不是阻抗值,你需要把这个坐标显示出来,好像在那个trace into来着吧,你自己个挨个点就会出来),
这是我的理解,如果有错的话,希望前辈纠正,谢谢前辈们!!!

网友(2021-08-19):
不是把S22匹配到这个阻抗,因为负载牵引出的最佳阻抗是往晶体管方向看过去的。晶体管本身具备输出这个功率的能力,你需要做的是让他这个功率传输到负载上去,而loadpull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因此在找到最佳阻抗点之后,需要进行输出匹配,是从负载的50ohm匹配到最佳阻抗点的共轭点(这个是往匹配网络的方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