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mos

楼主(2021-03-30):
cmos工艺中ldmos的作用是什么,串联个数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网友A:
你确定CMOS工艺有LD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CMOS工艺有LDMOS?

有啊,我这个DC—DC芯片里面的电路有ldm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啊,我这个DC—DC芯片里面的电路有ldmos

标准CMOS工艺是没有LDMOS的,我怀疑你说的BCD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CMOS工艺是没有LDMOS的,我怀疑你说的BCD工艺

管他什么工艺,我想知道ldmos的主要作用,还有用的时候它的个数是怎么确定的,都是一长串,个数有什么讲究吗,拜托惹

网友(2022-08-02):
引用 楼主:
管他什么工艺,我想知道ldmos的主要作用,还有用的时候它的个数是怎么确定的,都是一长串,个数有什么讲 ...

最近也要做这个,正在查资料,LDMOS应该是VDS耐高压的器件吧,至于串联个数,接法这些,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