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仿真问题

楼主(2021-03-30):
入图,我想在两级电路中加开关NM1和NM0控制两级电路的导通和关断,但是MOS管一加导致我前后两级电路的偏置电压改变了,并且开关的导通和关断也很难控制,第一次用mos管做开关,请问各位大佬,有啥经验可以给小白提供下的咩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mos开关的阈值损失。感觉可以了解以下Nmos开关强0,和Pmos开关的强1特性。
或者来一个cmos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mos开关的阈值损失。感觉可以了解以下Nmos开关强0,和Pmos开关的强1特性。
或者来一个cmos ...

哇好哒好哒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