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不能保存节点的电流数据

楼主(2021-03-30):
spectred 的版本是51,在ADE里outputs->save all中将电流电压设置了全保存,并且也在schematic中选择了管子的每个端口,但是在跑tran时电压可以plot出波形,电流就没有波形,提示说“Warning no IT data for node /I4/PlUS” "Error No waveform supplied",请问论坛里的大佬们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
我以前用的IC5141USR6没有这个问题。现在用的IC5141ISR和IC617都遇到过。只能换个PIN试试。

网友(2021-04-29):
问题可能是出在model里, 如果器件是inline subcircuit, 通常节点电流无法probe

网友(2024-12-13):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