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mos管做开关的问题

楼主(2021-03-30):
想在两级电路间用NM0和NM1两个MOS管做开关,但用了开关影响前后级的电压偏置,请问各位大佬可以给小白一点建议咩,怎么减小这个开关管对前后级电路的电压的影响丫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你NM0不导通时,只靠NM1是不该影响两端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