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出现报错“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ANCE ORDER statement"

楼主(2021-03-30):
目前的问题是:我RUN PEX出现报错,PEX文件里边我也include电容电阻的文件了.我尝试了一下,我只打开一个反相器RUN PEX,然后出现的问题还是一样的,所以希望论坛的大佬能不能帮我看一看问题出现在哪?我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是PEX文件,我INCLUDE电容,电阻文件

这个是PEX文件,我INCLUDE电容,电阻文件

include文件之后还会出现这种问题

include文件之后还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解答,这个带“”我试了试,还是不行...

,这可咋整?看不出来咋回事啊。你那里include了三个文件,确定没错是电阻和电容,以及确定路径和权限没问题吧。我印象中这个问题大多数都是文件没对。

网友A:
检查一下lvs文件的pex选项是不是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lvs文件的pex选项是不是没打开。

你好,我看了一下LVS文件里PEX是打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了一下LVS文件里PEX是打开的.

还有试一下include的绝对路径文件是不是要放在“”双引号内,这个我记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试一下include的绝对路径文件是不是要放在“”双引号内,这个我记不太清楚了。
...

感谢大佬的解答,这个带“”我试了试,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咋整?看不出来咋回事啊。你那里include了三个文件,确定没错是电阻和电容,以及确定路径和权限 ...

大佬,这个文件我不确定是不是有问题...总觉得是没有问题,我再试一试别的文件。感谢大佬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文件我不确定是不是有问题...总觉得是没有问题,我再试一试别的文件。感谢大佬解答。 ...

不敢不敢,啥忙都没帮上。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敢不敢,啥忙都没帮上。加油!

谢谢大佬,我再尝试一下别的文件,给自己加油

网友B:
include前面加个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前面加个点.试试

我试了一下,前边加个.报错是一样的...

网友(2022-12-29):
题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嘛

网友:
在LVS文件中任意处添加一句 “CAPACITANCE ORDER poly_layer M1_layer M2_layer ...... " , 前两个是工具保留字,后面字修改为工艺文件中的层的名字。

网友(2025-03-01):
可能是pex的outputs的抽取模式(extraction mode)和.lvs文件内的不同,文件内找一下#DEFINE RC_EXTRACT和#DEFINE RC_EXTRACT_FLOW,分别改成TRUE和XR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前边加个.报错是一样的...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