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零负载开环相位为80度 为什么接入反馈之后反而不稳定了

楼主(2021-03-30):
这个是原理图,中间的源跟随器改成最基础的源跟随器都不行 。下图是开环时候ac仿真的结果

楼主:
补充一个零极点 是不是因为那个右半平面零点导致的

补充一个零极点 是不是因为那个右半平面零点导致的

网友A:
LDO不是看闭环的增益和相位裕度吗?开环的相位裕度有什么参考意义吗?另,你看到一个左半平面零点就觉得不稳定吗?我看这个零点挺远的啊,当然我只是猜测,不知道具体的参数了。看稳定不稳定还是得跑跑瞬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不是看闭环的增益和相位裕度吗?开环的相位裕度有什么参考意义吗?另,你看到一个左半平面零点就觉得不 ...

还有个问题 要仿真stb的时候 dc仿真应该先正常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