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HSPICE进行bandgap的PSRR仿真问题

楼主(2021-03-30):
今天在用hspice对bandgap模块进行PSRR仿真,据我所知,是在VDD上加DC AC仿真,可是我在看.tr 和 .ac的时候看VDD 波形,只能在.tr看到直流,横坐标是时间;在.ac看到直线,横坐标是频率,请问我这样仿真对吗?
我想看到DC为6,摆幅为1的波形要怎么看啊?

以下我的hspice代码:
...
...
...
VDD VCI1 0 DC=6 AC=1,0
...
...
...
.TRAN 0.1u 1000u
.AC DEC 1000 1 1MEG

.probe V(*) I(*)
.option post
.END

先谢谢大神了!

网友:
dc=6 mag=1

网友:
tran 和ac可以一起仿真的吗?

网友:
“可是我在看.tr 和 .ac的时候看VDD 波形,只能在.tr看到直流,横坐标是时间;在.ac看到直线,横坐标是频率”,这个VDD的仿真结果没有问题,你要看看你的VBG呢。

楼主:
没问题了,是这样的,把Y轴换成db20就可以看到增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