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装IC617,在建systemverilog 的cell时,总是报语法错误,尽管没有语法错误。

楼主(2021-03-30):
如下图,先建一个systemverilog的cell,但是会报错,求帮解决下。写个最简单的也会报语法错误。

网友A:
我编译出来没错,可以通过。应该是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编译出来没错,可以通过。应该是设置问题。

没天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编译出来没错,可以通过。应该是设置问题。

大概在哪里设置呢?大佬给个方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在哪里设置呢?大佬给个方向啊。

在Virtuoso平台上个编译SystemVerilog代码,调用的是混合信号仿真系统工具, 比如SpectreVerilog,或者INCISIVE,Xcelium里面的NCVerilog,或者xmvlog. 在命令行打入命令 which ncvlog 看看系统有没有装这个工具就知道了。正常的话,在命令行可以执行编译,比如:
ncvlog -WORK <library_name> -sv <design_library>/MUX_logic/systemVerilog/verilog.sv

就应该编译通过。如果有问题,命令行也会给出编译错误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irtuoso平台上个编译SystemVerilog代码,调用的是混合信号仿真系统工具, 比如SpectreVerilog,或者IN ...

谢谢大佬,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