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SMC130nm工艺中poly对衬底的寄生电容一般是什么水平

楼主(2021-03-30):
GSMC130nm工艺中poly对衬底的寄生电容一般是什么水平,有0.1fF/μm²吗?

网友:
PEX提取就知道了

网友A:
粗略的算一下,STI的厚度就算2000A的话,真空介电常数8.85e-12,silicon相对介电常数3.9,
1um^2电容就是0.172fF;
即使厚度有出入,可能STI可能填一点nitrid之类的,大致的量级应该不会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略的算一下,STI的厚度就算2000A的话,真空介电常数8.85e-12,silicon相对介电常数3.9,
1um^2电容就是0. ...

大神,这个是工艺库提供的工艺图,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STI厚度是0.404μm吧(棕色的是poly层),那寄生电容量值应该就是您计算得到的值一半左右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是工艺库提供的工艺图,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STI厚度是0.404μm吧(棕色的是poly层),那寄生电 ...

差不多吧,再看看STI里面全部是silicon,还是有nitrid,
这种方法大致估一下还行,要精确还是想法在文档里面找找,或者PEX,或者找个三端的POLY电阻看看对第三端的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再看看STI里面全部是silicon,还是有nitrid,
这种方法大致估一下还行,要精确还是想法在文档 ...

好的,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