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ED HV显示驱动

楼主(2021-03-30):
请教各位大佬,LED HV显示驱动与BCD 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你想问的是LED显示驱动与LCD 显示驱动的区别吗?

网友(2021-08-21):
LED显示驱动只需要高压即可,不需要高功率,而BCD可以实现高压和大电流,大电流看bjt,当然BCD成本比到HV mos工艺更高

网友(2023-11-09):
我的理解是,LED驱动不需要到LDMOS,可能只要到5V左右

网友(2024-03-26):
LED HV用的是DDDMOS或者DEMOS,而BCD中虽然也可能存在以上类型的HV MOS但是更重要的还是LD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