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区别

楼主(2021-03-31):
一个信号经过一个buffer有什么区别?仅仅知识时序上的差别吗?
信号经过D触发器,和原来的相比是不是慢了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
buffer输出为低阻状态,可以带一定的重载电流,不会对原信号产生很大干扰,如直接用原信号挂载,则可能被阻抗小电流大的载改变,经过D触发器本身并不能慢一个时钟周期这么久,主要看采样时序的上升沿与你原信号的配合

网友:
加反向器信号更好一点,或者推力更好一点
DFF 看看书

网友:
1. 延迟
2. 增大驱动能力,能带的动更大的电容负载
3.还可以增大反向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