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电荷泵升压

楼主(2021-03-31):
设计了一个交叉耦合式电荷泵,产生高压的刚开始会产生一个很低的负压,是什么原因啊,求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
check capacitor, 可提供线路?

楼主:
可提供线路是什么意思呢,您指的电容是电荷泵上的电容吗?

网友:
负压只有储能元件能产生,因为看波形不是尖峰,那么一定是电容导致的

楼主:
那是电荷泵内部的电容导致的话是电容太大了 还是太小了呢?

网友:
initial state的问题吧 可以设置一下 看看有没有区别

网友A(2021-08-20):
这个可能跟电路和你的仿真环境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跟电路和你的仿真环境有关

谢谢回复,仿真环境您指的是仿真时间,还是仿真精度呢?

网友:
你把电路贴出来,这样比较好分析,只看输出看不出来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仿真环境您指的是仿真时间,还是仿真精度呢?

电路的激励加法之类